[求助] 偏置电路结构求助

楼主(2021-09-07):
已解决。

网友A:
电路产生电流大约是I=VTH/R,VTH随温度降低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路产生电流大约是I=VTH/R,VTH随温度降低

请问vth是从哪来的鸭(不好意思我太菜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请问vth是从哪来的鸭(不好意思我太菜了)

就是你说的那个diode connected MOS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就是你说的那个diode connected MOS来的

好的,谢谢!

网友C:
这样产生的电流岂不是温度系数会很差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样产生的电流岂不是温度系数会很差

我也很好奇...

网友(2021-12-07):
为什么是vth而不是vgs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