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verilog语句新手求助

楼主(2021-09-07):
最近项目要求需要写behavior model,看前辈写的verilog语句,不太理解。
logic [94:0] sr;
always_ff @(posedge CLK, negedge RSTB)
   begin
      if (!RSTB)                    sr = '0;
      else sr = {sr[93:0], STR};
    end

其中STR是给个初始的pulse,我想问上面的语句最终得到的sr[94:0]是什么波形,我的理解是CLK的上升沿采样一次,那么sr[0]是不是对STR采样,那么sr[1]对谁采样呢,结果应该就是从低到高的波形,不会是个pulse。
为什么仿真出来的波形,是pulse移位呢?纯新手求教。

网友A:
这是一个移位寄存器,时序逻辑电路(即使用边沿作为触发信号而不是电平)应该用<=赋值,而不是=,不然可能出问题。详细的功能是把sr的所有位都左移一位,最低位移入STR。
更详细的语法说明:
{}:花括号是拼接运算符,比如{2'b10, 3'b111}的结果是5'b101111
<=:非阻塞赋值,该赋值语句先计算语句块内部所有右边表达式的值,再将值赋给左边寄存器变量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是一个移位寄存器,时序逻辑电路(即使用边沿作为触发信号而不是电平)应该用 ...

感谢大神解答!再问一个问题,语句中output logic [9:0] CH1;..........
output logic [9:0] CH2200;
input  logic [119:0]  DATA;
latch[0]=DATA; ............
latch[94] = DATA;
assign latch_out = latch[94:0];
assign CH0 = latch_out[0];
assign CH2200 =latch_out[2200]

我想问这里 定义了CH*为10bit数据, 然后有条件的(这里没写条件)将120bit的DATA赋值给latch
  • ,我想问最后的语句中CH*赋值的latch_out[0] 是latch[0]中的前10个bit吗,然后依次CH1就是下面10个bit,然后当120个bit用完后就用CH2里面的120bit。这里是这么智能的赋值的吗?

  • 回复 支持 反对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是一个移位寄存器,时序逻辑电路(即使用边沿作为触发信号而不是电平)应该用 ...

    大神求解答,谢谢!

网友A:
引用 楼主:
    感谢大神解答!再问一个问题,语句中output logic [9:0] CH1;..........
    output logic [9:0] CH2200;
    inp ...

    没试过,但大概率没有这么智能,就算有这么智能,不要这么做最好等位赋值,不然仿真结果和你预期的会不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试过,但大概率没有这么智能,就算有这么智能,不要这么做最好等位赋值,不然仿真结果和你预期的会不一 ...

    好的 所以最好还是写成
    assign CH0 = latch_out[0][9:0],即0里面的前10个bit
    assign CH1 = latch_out[0][19:10] 即0里面的接着10个bit
    对吧

网友A:
    或者用拼接操作符,assgin {CH0, CH1} = latch_out[0][19:0],和你这两句的效果是一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或者用拼接操作符,assgin {CH0, CH1} = latch_out[0][19:0],和你这两句的效果是一样的 ...

    你这种更方便,谢谢大神回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