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nmos_rf fT & NF vs. nr

楼主(2021-09-07):
ft:在MOS源极和漏极接交流地时,器件的小信号电流增益降至1的频率称为:“transit frequency”(fT)
NFvs.nr是啥意思呢?   nr wr lr?

网友A:
nf是噪声系数? nr,wr,lr是工艺里面MOS管的参数

楼主:
引用 网友A:
nf是噪声系数? nr,wr,lr是工艺里面MOS管的参数

又回去看了一下表,确实是。可为啥带个r

网友:
引用 楼主:
又回去看了一下表,确实是。可为啥带个r

这我就不知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