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ppm/v² ppm/℃

楼主(2021-09-07):
ppm/v²    ppm/℃这两个单位代表啥啊
从网上搜的,表示精度???

网友:
ppm/C是温漂系数,对于基准电压:T=((Vmax-Vmin)/Vmean(Tmax-Tmin))*1E+06,把电压换成电容值就行了
ppm/v2是压漂系数?

网友:
ppm是百万分之一,后面是温度和电压,是电容值对温度和电压的泰勒级数展开,一般模型公司会展开到第二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