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fork join问题

楼主(2021-09-08):
fork join内是只有一个for循环的单线程,请问一下加fork join和不加有什么区别?事实上我加fork join打印的时间是valid拉高后立即的时间(我想要的时间),而不加的话,第一次打印的时间已经是valid拉高后过了几十个clk的时间了。
代码结构如下:
if(***)begin
    fork
        for(****)begin
            ........
            ........
            ........
            if(valid)
                $display("The time is %t",$realtime);
        end
    join
end

网友A:
fork...join里面的语句块都是并行执行的,并且所有的语句块都执行完,才继续执行fork...join后面的代码;
fork...join_none里面的语句块都是并行执行的,并且不会阻塞,继续执行fork...join_none后面的代码;
fork...join_any里面的语句块都是并行执行的,只要有一个语句块执行完,就继续执行fork...join_any后面的代码;

楼主:
引用 网友A:
fork...join里面的语句块都是并行执行的,并且所有的语句块都执行完,才继续执行fork...join后面的代码;
f ...

在我上面fork join里面的for循环是顺序执行的吧,加不加fork是有什么影响呢?

网友:
就已提供代码来看,没啥区别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在我上面fork join里面的for循环是顺序执行的吧,加不加fork是有什么影响呢?
...

要明确一个“语句块”的概念,多行代码的语句块,用begin...end来界定,单行的代码单独视为一个语句块。
例如:
fork
begin
    process1();
    process2();
end
join

fork
process1();
process2();
join
是不一样的,上面的fork...join只有一个语句块,begin...end里面的代码始终是顺序执行的,所以先执行process1(),再执行process2();
下面fork...join有两个语句块,分别是process1()和process2(),process1()和process2是并行执行的;

至于你的例子,需要把完整的代码贴上来看一下,因为虽然for循环里面的代码是顺序执行的,但是里面的变量会受到fork...join并行执行的影响,实际运行结果可能并不是你想的那样。

网友:
我记得这个里面如果涉及到了automatic和static,区别一下子就出来了。

网友B:
从代码结构看:for循环内部按照顺序执行,而在外部加入fork join则意味着有n个for循环内部的逻辑,并行执行,且都执行完后才能退出。
有两个疑问:
1.在for循环内部是否调用别的task;
2.在for循环内部是否声明automatic类型的变量用来传递参数。
至于不加入fork join的原因是因为for循环内部的逻辑在 顺序执行,但是因为逻辑的一些原因,在打印之前又执行的别的逻辑,导致第一个for循环执行到valid拉高的打印延长,所以导致打印时间对不上

网友C:
引用 楼主:
在我上面fork join里面的for循环是顺序执行的吧,加不加fork是有什么影响呢?
...

fork join里的for并不是单线程,他已经全部展开了,你仔细看一下绿皮书有关线程的控制就知道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fork join里的for并不是单线程,他已经全部展开了,你仔细看一下绿皮书有关线程的控制就知道了。
...

不是单线程吗?绿皮书上没有我这种fork join包for循环的,但是看到的180页那个例子,认为在一个begin end里就是按顺序执行。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从代码结构看:for循环内部按照顺序执行,而在外部加入fork join则意味着有n个for循环内部的逻辑,并行执行 ...

1、for循环里有调用task。
2、没有用automatic。

在加入fork join之后for循环内部已经不是顺序执行了吗?如果是的话,那这点就是我根本上的理解错误。。以为只要是在begin end内就都是顺序执行了。
那就算是顺序执行,执行到打印的时刻,前面的逻辑应该执行完毕了吧。在valid拉高后,还可以执行别的逻辑吗? 这个又是个根本上的理解错误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是单线程吗?绿皮书上没有我这种fork join包for循环的,但是看到的180页那个例子,认为在一个begin end ...

183页,7.1.4例7.7

网友C:
引用 楼主:
不是单线程吗?绿皮书上没有我这种fork join包for循环的,但是看到的180页那个例子,认为在一个begin end ...

fork
begin  xxxxxxx;
  zzzzzzz;

end

begin
  yyyyy;
end
join
这样xxxxx,zzzzz是顺序执行的,他们和yyyyy是并行。

但是你的for循环外面,并没有begin end来包括你for循环。
因此你的for循环是好几个并行的线程。

你在for循环外面加上begin end就是顺序执行了:
if(***)begin
    fork
        begin  //for 循环线程
        for(****)begin
            ........
            ........
            ........         end
         end

         begin // 打印的线程
            if(valid)
                $display("The time is %t",$realtime);
         end

    join
end

这样for和打印的两个线程是并行的,既可以在valid为1时,及时打印;for循环也是按自己顺序在执行。

楼主:
引用 网友C:
fork
begin  xxxxxxx;
  zzzzzzz;

感谢回复!
在写法上,以后可以按你在13楼的回复中理解写代码。
回到我最初的提问里(代码依旧如下),我当时的打印语句是写在for循环里的。对于下面的代码,如果在for前后加上begin end(此代码没加),可以直接理解for内部顺序执行。如果按照下面代码执行,那for内部是并行执行吗?

if(***)begin
    fork
        for(****)begin
            aaaaaa
            bbbbbb
            cccccc
            if(valid)
                $display("The time is %t",$realtime);
        end
    join
end

网友(2022-02-06):
引用 网友C:
fork
begin  xxxxxxx;
  zzzzzzz;

正解

网友D:
这个问题不贴出完整代码和log我都不相信会这样,就目前看到的结构,加了fork join和不加for循环里的代码都要顺序执行完才会执行下面的代码,上面有人说for循环里的代码是并行执行的说法是错误的,其实好的代码风格fork join里还是要用begin end来组织代码

网友E:
引用 网友D:
这个问题不贴出完整代码和log我都不相信会这样,就目前看到的结构,加了fork join和不加for循环里的代码都 ...

实验过后确实for循环不会因为fork join 而展开并行执行,还是顺序执行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实验过后确实for循环不会因为fork join 而展开并行执行,还是顺序执行的

看写法,正常的for循环在fork join里面就是一个线程,是顺序执行,当然也可以展开,在fork join里面套一个fork join_none就可以了,就是一个线程里面展开了多个子线程

网友:
如果包着fork的if语句只被执行一次,就不会有区别,如果这个if语句被多次执行,那么会产生多个包含for的子线程,可能就会有问题了

网友:
从你写出来的代码看,fork-join加不加结果应该是一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问题不贴出完整代码和log我都不相信会这样,就目前看到的结构,加了fork join和不加for循环里的代码都 ...

看到你的回复才注意到,有人说加了fork join,for循环成并行执行的了。。这个我也是不太相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