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虚拟机跑不了veriloga模块 这个怎么解决啊

楼主(2021-09-08):
大佬帮看一下 ,虚拟机使用veriloga模块的问题
电路中加了veriloga模块  出现的问题  要怎么解决呢

网友A:
你搜一下error后面的报错信息,亲测能找到的

网友B:
有错误而已,找log看错误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搜一下error后面的报错信息,亲测能找到的

我搜到了解决方法   要在环境变量中把一个东西关掉  我用的是chris的虚拟机    没有权限更改.cshrc文件的内容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错误而已,找log看错误

额  我搜了一下,有解决办法  但是我用的chris虚拟机  没权限更改.cshrc文件。。。

楼主:
我已经按照这个改了环境变量   而且试了一下   可以正常工作了   当我重新创了一个veriloga模块后,就又接着报错了   而且还是原来的那种错
   有没有大佬知道怎么解决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