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通信转IC设计求教

楼主(2021-09-08):
因缘际会,本科通信研究生转方向到模拟IC设计。本科学习过模电,数电和高频。现在研一刚开始上网课,听得好懵。想请问各位大佬们,我应该急速补充什么知识呢?关于器件和物理材料方面的知识是不是没有那么重要。。。(本科毕设做过一次Serializer设计,个人感觉好像没怎么设计这方面的内容)。集成电路的内容好多头好大。在之前的经历中最困扰的就是电路中管子参数的选取(后来老师直接给了示例。。)不知道如何选定

网友:
模拟IC  器件物理怕是内功  不可或缺的东西   虽然不用像材料那样了解的透彻  但是至少晶体管原理还是半导体器件(好像是这个名)要掌握   除此之外  抱着模电的圣经啃吧  像什么拉扎维的  能多看几遍最好  再就是跟着导师做项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