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咨询下两个不同net的地如何连在一起?

楼主(2021-09-08):
咨询一下,如下图所示的两个地的名字不一样;

但是在实际使用中是共地的,如何在版图中把两个放在一起?

网友A:
你这个net40 不能这样走吧 同一层金属 即横着走又竖着走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个net40 不能这样走吧 同一层金属 即横着走又竖着走

这个是M2层的,应该可以的吧

网友B:
用M1连接或者直接有源区合并

网友C:
这个要问电路吧,就算是接一起,也要电路来修改电路图,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要问电路吧,就算是接一起,也要电路来修改电路图,

好的,明白了;

网友:
在上一层模块接起来,小转向的金属线换不换层,问题不大吧

网友:
既然需要接在一起,最好就将schematic中改成同一个名字,如果必须要两个名字,可以接上之后加一个金属电阻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M1连接或者直接有源区合并

好的,我试一下;

网友D:
请问你的virtuoso是什么版本?

楼主:
引用 网友D:
请问你的virtuoso是什么版本?

618版本

网友D:
所以net上带线名是高版本自带的吧,616好像没有这个功能

楼主:
引用 网友D:
所以net上带线名是高版本自带的吧,616好像没有这个功能

好的吧;明白咧;

网友E:
地最后顶层的时候都要接到一起,可以直接连上,或者标准点就直接打pin。还有走线的时候,一个方向就只走一种线,除非超级超级短的小拐弯。一般横向金属2,纵向金属3,宁愿打孔走直了,也别一根线走完,会影响到顶层走线,像你这样的话,一根线又占了横向,又占了纵向,到顶层的时候都不好走线。

楼主:
引用 网友E:
地最后顶层的时候都要接到一起,可以直接连上,或者标准点就直接打pin。还有走线的时候,一个方向就只走一 ...

有道理,不过目前子模块的走线都只用到M2,之后模块之间连接起来只要用M3就行了;

网友F:
这个主要是和电路有关,电路是两个net连一起的,为什么会有两个不同名字,除非是上层连接在一起的,可以让电路的修改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这个主要是和电路有关,电路是两个net连一起的,为什么会有两个不同名字,除非是上层连接在一起的,可以让 ...

好的,明白了;确实存在瑕疵;

网友F:
引用 楼主:
好的,明白了;确实存在瑕疵;

这个问题我以前遇到过,两个解决方法,第一是电路解决的,第二个是在不同电源上盖一层特殊层,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这个问题我以前遇到过,两个解决方法,第一是电路解决的,第二个是在不同电源上盖一层特殊层, ...

是的,第二个办法是覆盖一个SUB层,不过不是太明白它的原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