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李福乐老师的sar adc文件怎么打开?

楼主(2021-09-08):
打开文件显示

错误

错误

楼主:
很疑惑,CDB转OA不是只能转工艺库文件吗

楼主:
0.00.00.0
0.00.00.00.。0.
0.0.0

网友A:
和库文件一起转

楼主:
引用 网友A:
和库文件一起转

什么意思大佬啊,是把course这个文件放在csmc0.5文件里面?我试过,不行呀,而且course里面没有.lib文件呀

楼主:
解决了,按照6楼大佬说的解决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解决了,按照6楼大佬说的解决了

大哥,转的使用起来有没有问题哦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大哥,转的使用起来有没有问题哦

没问题,就是转的时候要转到另一个文件加里才行

网友:
好的,谢谢哈,我后面有空了也要试一下

网友(2022-01-21):
谢谢提醒解决方案,我也遇到相同的问题

网友:
有操作示意图吗?还不太明白咋弄,新手一枚

网友(2023-12-08):
引用 楼主:
没问题,就是转的时候要转到另一个文件加里才行

想问一下,为什么李福乐老师的项目里面没有cds.lib,这样cdb就没法转oa呀

网友:
引用 楼主:
没问题,就是转的时候要转到另一个文件加里才行

哥,转到另一个文件夹里是什么意思

我尝试把这个项目和工艺库一起转,但是会出现CDBOA-406和502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