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calibre n33ll_dnw_ckt寄生电容抽取出来非常大

楼主(2021-09-08):
各位专家,我在用calibre抽取两个w/l=0.25um/20um串联的nmos(n33ll_dnw_ckt)寄生电容时,发现gate到中间串联节点电容有近200fF.于是做了个实验
1. 创建两份相同电路sch1,sch2

2. 版图中sch1两个管子上下放,sch2两个管子左右放,如下图

3. 部分calibre设置以及hcell/xcell文件如下:

4. 寄生电容抽取结果如下:

5. 异常是:gate到m_ser节点电容有190fF,到其他节点都是几个fF.譬如到m_par节点,不到1fF.而sch1/sch2电路完全相同,只是版图画法不同,但这也不至于导致差别这么大。我认为是什么地方不对,把寄生电容提错了。
有遇到过类似情况的朋友吗?有可能是哪里弄错了呢?

电路

电路

版图

版图

calibre设置

calibre设置

电容抽取结果

电容抽取结果

网友A:
我有试过用 use names from Layout; 还可以是一下输出格式选spef;

网友A:
你这个看着像smic家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有试过用 use names from Layout; 还可以是一下输出格式选spef;

use names from Layout”是产生calibre view时候的选项把?我没做这一步,抽取完用start rve看寄生很大
试了输出格式spef,结果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个看着像smic家的

是的 是他家

网友B:
DRC和LVS过了吗?版图看的不是很清楚,怎么感觉你没画衬底连接啊

网友C:
重复提取了,需要写xcell

楼主:
引用 网友B:
DRC和LVS过了吗?版图看的不是很清楚,怎么感觉你没画衬底连接啊

原版版图DRC LVS都过了,这个版图是我用来重现问题,随手画的,只连结了nmos的body端到地

楼主:
引用 网友C:
重复提取了,需要写xcell

写了xcell了哈,附件中有截图。难道写的不对?

网友:
引用 网友D:
“use names from Layout”是产生calibre view时候的选项把?我没做这一步,抽取完用start rve看寄生很大 ...

不是的 是calibre outputs那个选项里的,选完以后 生成 extracted view 也要选成from layout

网友E:
很疑惑,不知道怎么看是否重复提取了?Xcell要把所有用到的器件类型都写进去吗?如果不添加Xcell会出现什么情况?请各位专家能为小弟解惑

网友:
引用 网友E:
很疑惑,不知道怎么看是否重复提取了?Xcell要把所有用到的器件类型都写进去吗?如果不添加Xcell会出现什么 ...

    xcell要把你用到的这个mos管的名字写入。
    它的原理不是重复提取的问题,而是gate到source/drain的寄生电容已经在spice model中考虑过了,因此要减去这个电容。

    具体的解释,可以看:

网易云课堂:
手机扫一扫:

RCX Runset培训1

寄生参数提取的三维和准三维基本原理是什么?为什么准三维的精度有误差?

如何描述工艺的cross view的截面图?

3种主流寄生参数提取工具的工艺描述格式介绍。

如何运行3种主流寄生参数提取工具?

本课程提供了与培训内容相对应的运行实例,学员可以联系课程最后一页的邮箱来下载用例。

RCX Runset培训2

如何验证寄生参数提取的Runset是否准确?

Beoltest pattern是什么结构?组合参数有哪些?精度如何比较?

Meoltest pattern包含了哪些器件?如何通过pcell自动生成这些pattern? 如何分析忽略内部电容和不忽略内容电容的结果?

如何通过自动化的软件进行寄生参数精度分析?

本课程提供了与培训内容相对应的运行实例,学员可以联系课程最后一页的邮箱来下载用例。

RCX Runset培训3

一个典型的模拟电路例子,通过不同的准三维工具和三维工具进行提取,误差达到了30%,该如何分析这些误差?

如何避免由于LVS layer的图形overlap定义导致的寄生参数重复提取的问题?

Conformal结构描述犯错的一个典型用例。

由于没有忽略器件内部寄生电容导致结果不准确的典型用例。

5corner中,RCbest,  RCworst的具体含义。

先进工艺中11corner中的CCworst, CCbest的具体含义。

本课程提供了与培训内容相对应的运行实例,学员可以联系课程最后一页的邮箱来下载用例。

RCX Runset培训4

如何在版图中直观看到每个寄生参数线网的所有图形?

如何通过图形直接看到它对应的寄生参数?

如何分析版图中距离比较近的图形的预估耦合电容是否与提取结果吻合?

Vgds工具如何自动实现上述功能?如何使用该工具的上述功能?

本课程提供了与培训内容相对应的运行实例,学员可以联系课程最后一页的邮箱来下载用例。

RCX Runset培训5

什么是3D IC 什么是TSV?  晶圆堆叠的典型应用图示。

主流工具在针对TSV寄生参数提取时的3个弱点,如何克服?

单个TSV的寄生电容如何考虑耗尽层导致的不同电压下电容值不同?

多个TSV的寄生电容如何快速通过场求解器计算?

多个晶圆提取出的网表如何自动合并?什么是基于线网名的合并?什么是基于晶体管提取的坐标合并?二者应用背景是什么?

针对多个晶圆堆叠的典型计算案例分析。

三维堆叠寄生参数提取全流程总结,解决了主流EDA工具不能解决的弱点,实现了国产EDA工具自主可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