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斜坡信号怎么获得

楼主(2021-09-08):
求助万能的坛友,要获得一个斜坡信号,用于一个16位的dac输入,要求是全码满量程(从0-65536,满量程1.2v)前置adc的输入信号该怎么给啊

网友A:
cadence?分段线性化源vpwl就行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cadence?分段线性化源vpwl就行吧

vpwl线性化源是要从matlab输出一个线性化信号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vpwl线性化源是要从matlab输出一个线性化信号吗

不太理解你的意思,cadence的Analoglib库里就有vpwl,直接用不行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