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lvs出现missing connection

楼主(2021-09-08):
小白求问,这样子的接线数量对的上的missing connection要怎么修改?小模块都通过了,就在顶层有问题,这些接线都和原理图对上了但是没有通过lvs

网友A:
看着是对称的那种,问题可能不在这里,可能前面哪里线接反了。
就是在报错这部分之前的信号线有问题。
本来a接a,b接b,现在a接b,b接a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着是对称的那种,问题可能不在这里,可能前面哪里线接反了。
就是在报错这部分之前的信号线有问题。
本来 ...

哦哦,但是信号所在的模块和报错的模块的LVS都分别通过了,而他们之间只有一根线连接也没有错误这种情况要怎么办。另外报告里面版图的接线是正确的反而是网表报错有问题,去查了网表却发现网表正确,正好和报告里面的网表矛盾

网友:
那我也不太清楚了,也才工作不久,我印象里这种情况都是连接两部分的线有问题。或者是类似与非门那种,本来该a接的mos管,用b接了,b的用a接了。逻辑上没啥问题(我认为啊),就是做lvs时会报错。像图里这样。
再多的情况我没遇到过了,也求高人指点。

网友:
可以尝试把线切了,跑LVS,按结果再连下。

网友:
LVS OPtion  → GATES  →  Recognize all gates 然后再试一下

网友:
两个一样的底层模块有时候在顶层上也是不能互换的。。。

网友:
要提供更多訊息,lvs 有錯會引發其他問題

网友:
就是线接反了,对应这坐标去找找看

网友:
估计对称结构线接错了 不一定是版图 也可能是电路 比如SYMBOL搞错了 都有可能的 需要耐心一点

楼主(2021-10-15):
统一回复一下:是desiger的网表地址没改,改了就过了

网友B(2023-08-25):
引用 楼主:
统一回复一下:是desiger的网表地址没改,改了就过了

请问具体要怎么修改,遇到了和你一样的问题

楼主(2023-11-26):
引用 网友B:
请问具体要怎么修改,遇到了和你一样的问题

我这里是数字网表的端口出错了,找到问题端口跟designer确认就好了。

网友(2024-04-29):
请问最后如何解决的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