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共模点变化对比较器失调的影响

楼主(2021-09-08):
如何仿真比较器共模电压的变化对比较器失调电压的影响

网友A:
先用公式写出失调电压的计算,然后用参数扫描,扫描输入共模区间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先用公式写出失调电压的计算,然后用参数扫描,扫描输入共模区间

你说了跟没说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用公式写出失调电压的计算,然后用参数扫描,扫描输入共模区间

你好,失调电压仿真出来只有4nV,这个值是不是听起来不太合理

网友B:
引用 楼主:
你好,失调电压仿真出来只有4nV,这个值是不是听起来不太合理

跑的是MC吗 这个结果应该不太对

楼主:
引用 网友B:
跑的是MC吗 这个结果应该不太对

跑的是MC,方便加一下qq吗?QQ:1758771396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好,失调电压仿真出来只有4nV,这个值是不是听起来不太合理

大概是模型没有选好

网友:
你没有描述应用,
只能猜你可能是类似SAR采样的高阻节点那里;
采样相时强短接到共模A;
比较相时高阻,共模B由于电荷注入以及电容下级板共模变化偏离A;
对于比较器而言,这个共模delta还好,
不过对于整个系统而言,因为两边的不对称共模转差模就很麻烦,而且和寄生强相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