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attach technology库时出现的问题

楼主(2021-09-09):
对一个lib进行attach technology 库(tsmc22)的时候,CIW窗口显示成功 了,但是我查看这个lib的property的时候,显示的techLIB依然是别的technology库(图一),导致我显示不出来我的layout(图三)。而且奇怪的是,我对这个lib进行了attach 到tsmc22的技术库,这个lib的property中techLIB是别的技术库,但是我这个库里并不是每个cell都看不到层次信息,而是部分cell如图3

网友A:
很明显是没有attach成功。attach工艺库的结果会导致更新库目录下的data.dm文件,所以你要确保这个文件是有写权限的。除此之外,要保证你attach的时候是针对你选定的库的操作.

楼主:
引用 网友A:
很明显是没有attach成功。attach工艺库的结果会导致更新库目录下的data.dm文件,所以你要确保这个文件是有 ...

我找到了这个data.dm文件(图1),是这个权限,是可读写的呢。想另外请教一下图2,我查了一下这个权限的意思,第二组字符表示的 创建文件用户所在的组 是什么意思呢

楼主:
大家看到的我的图片是倒的吗,我怎么看到上传的图片都是翻转过来的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大家看到的我的图片是倒的吗,我怎么看到上传的图片都是翻转过来的呢

是倒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找到了这个data.dm文件(图1),是这个权限,是可读写的呢。想另外请教一下图2,我查了一下这个权限的 ...

既然是有写权限而没Attach成功,就要看一下你的操作是怎么操作的了。

UNIX用户是分组管理的,对组的权限有分别管理,所以列表会列出你所在的组的权限。

楼主:
引用 网友A:
既然是有写权限而没Attach成功,就要看一下你的操作是怎么操作的了。

UNIX用户是分组管理的,对组的权限 ...

学习了,谢谢。还想请教一下data.dm是个什么文件呢,我vi一下发现他是这种看不懂的东西,这种符号好像跟layer map的文件有点像

网友:
非可读二进制文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