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咨询一下版图中dummy管的插入方法

楼主(2021-09-09):
咨询一下,在画到运放的时候,发现在运放的电流镜偏置,以及尾电流管都会留一些dummy管,用以匹配;

不过这个匹配应该是如何排列的?

比如说偏置电流镜的数量是2:6;电流比为1:3;就是一路有2个MOS管,另一路有6个MOS管;这个dummy管要怎么插入这8个MOS管中才能完成匹配?

还有就是尾电流管,它与电流镜的MOS管数量比值为2:100;应该也是需要dummy管的插入以完成匹配;

网友A:
dummy管不是放外面的吗,插进去干嘛

楼主:
引用 网友A:
dummy管不是放外面的吗,插进去干嘛

你好,就只是放在最边上就行了嘛?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你好,就只是放在最边上就行了嘛?

可以先理解一下dummy管的作用是啥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先理解一下dummy管的作用是啥

我理解dummy主要是为了使管子凑对称,提高匹配;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理解dummy主要是为了使管子凑对称,提高匹配;

dummy补齐也是放到最外面,同时dummy也可以起到减小影响,比如中间是作对称匹配的管子,边上就最好放dummy来隔断其他对他的影响。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理解dummy主要是为了使管子凑对称,提高匹配;

外围器件的刻蚀会比中间的速度快,导致两边的器件length 比中间的小造成mismatch,所以在两边加上dummy来承担这些误差,提高内部有用器件的匹配性。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理解dummy主要是为了使管子凑对称,提高匹配;

你这都是次要的,7楼老哥说的才是重点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这都是次要的,7楼老哥说的才是重点

明白咧,多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外围器件的刻蚀会比中间的速度快,导致两边的器件length 比中间的小造成mismatch,所以在两边加上dummy来 ...

原来是这样的,多谢指教;

楼主:
引用 网友B:
dummy补齐也是放到最外面,同时dummy也可以起到减小影响,比如中间是作对称匹配的管子,边上就最好放dumm ...

好的,明白了,多谢哈;

网友D:
引用 网友B:
dummy补齐也是放到最外面,同时dummy也可以起到减小影响,比如中间是作对称匹配的管子,边上就最好放dumm ...

其实就是为了避免lod效应? 两侧OD要大于2um这样子,不知道是不是这样理解

楼主:
引用 网友D:
其实就是为了避免lod效应? 两侧OD要大于2um这样子,不知道是不是这样理解
...

应该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