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XL打开layout时schematic会跟着打开

楼主(2021-09-09):
关于XL打开layout时sechmatic会跟着打开,如何只打开layout

网友A:
layout xl 下 options - General - Connectivity Reference - Open with:No Schematic
一般用xl不是为了快速定位和布局么,不开schematic的话有些要匹配的器件怎么确认呢,不是很理解

楼主:
引用 网友A:
layout xl 下 options - General - Connectivity Reference - Open with:No Schematic
一般用xl不是为了快 ...

关这个是TOP修改底层模块,改动的地方不大的时候,每次进去都会跟着打开电路,会很卡,所以相把它关掉,节省时间。谢谢了

网友:
把图中默认设置改成layout L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