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VerilogA建模的问题

楼主(2021-09-09):
最近在学习VerilogA,有一些问题想请教一下。比如针对一个放大器进行建模,是先画小信号模型还是直接上手写代码?

网友A:
先看cadence里面的例子, 然后自己再画小信号, 再写代码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看cadence里面的例子, 然后自己再画小信号, 再写代码

网友(2022-12-15):
VerilogA 去见一个放大器可以直接写出来吧   可以去知网搜一下论文,然后看看他们的运放怎么写的。要是没有复杂的功能,写一个还是很简单的VOut<+GAIN*(v(PLUS)-v(Vminus)-v(OFFSE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