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已解决】pnoise中Phase Noise和noise summary有什么不同?

楼主(2021-09-09):
如下图所示,用pnosie对VCO进行仿真,得到的Phase Noise曲线和noise summary中的total summarized noise怎么对应起来呢?
我试着print了10kHz的noise summary,对总噪声进行了dB换算,但是不等于Phase Noise上面10kHz的值,请问这两项是怎样对应起来的呢?
如果要考虑carrier power的话,我可以从哪里获得呢?
谢谢~~~

网友A:
这俩单位不一致。phase noise单位是dBc/Hz,表示的是噪声功率与VCO输出功率的比值再取10*log,noise summy中单位是V2/Hz,表示的仅仅是噪声功率。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俩单位不一致。phase noise单位是dBc/Hz,表示的是噪声功率与VCO输出功率的比值再取10*log,noise summy ...

谢谢您的回答!那请问我可以通过怎样的仿真获得VCO的输出功率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您的回答!那请问我可以通过怎样的仿真获得VCO的输出功率呢?

PSS仿真之后就有,算输出摆幅的rms值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PSS仿真之后就有,算输出摆幅的rms值就行

嗯嗯已经仿真对上啦~

网友B(2022-07-06):
想问一下lz,noise summary中的frequency spot应该选取的是10k 1M 10M这样的频点,还是振荡器的振荡频率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想问一下lz,noise summary中的frequency spot应该选取的是10k 1M 10M这样的频点,还是振荡器的振荡频率呢 ...

振荡器的振荡频率

网友:
写的这份小结里都有啊,https://bbs.eetop.cn/thread-930572-1-1.html

网友(2023-08-25):
引用 网友A:
PSS仿真之后就有,算输出摆幅的rms值就行

请问具体怎么看pss仿真之后的VCO功率,我没找到

网友(2024-10-15):
引用 楼主:
谢谢您的回答!那请问我可以通过怎样的仿真获得VCO的输出功率呢?

你好,我打出了相噪dbc与v2的结果,同时用pss打出输出信号的幅度,输出的频率为5G,用图中点M18的幅值计算出来的结果与打印的dbc结果不符,请问是什么原因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