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virtuoso工具闪退后生成的panic.log缓存文件问题

楼主(2021-09-09):
每次virtuoso工具闪退后,没保存的部分会在目录下自动生成一个如图的panic.log缓存文件,通过这个文件我就能找回未保存的内容,但是有时候没保存闪退后他就生成不了,导致数据没法儿恢复了,请问是怎么回事,或者还有什么恢复数据的方法,请大佬指教。太多没保存的东西就没了。。

网友:
随手点保存

网友A:
layout 目录下有oa-

楼主:
引用 网友A:
layout 目录下有oa-

请问是这个layout.oa文件(图1)吗,还想请教一下这个文件是干嘛的、怎么使用呢,vi以后是这种蜜汁字符(图2)。layout菜鸟请大佬赐教~_~

网友A:
*.OA是你当前的版图文件。。。。virtuoso闪退会生成*.OA-的文件,*.OA- 保存着闪退时候的数据。。

楼主:
引用 网友A:
*.OA是你当前的版图文件。。。。virtuoso闪退会生成*.OA-的文件,*.OA- 保存着闪退时候的数据。。 ...

喔喔,多谢多谢,还想请问*.OA-保存的数据要怎么操作才能以layout的形式看到呢

网友:
把OA-文件复制成OA文件,这样就能看到最新的数据了

网友B(2023-07-07):
你好,想问下如何用panic.log找回丢失的内容?我不太懂这个怎么操作的,我看到报错后,linux命令行提示可以输入命令恢复,但不知道在哪里输入?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好,想问下如何用panic.log找回丢失的内容?我不太懂这个怎么操作的,我看到报错后,linux命令行提示可以 ...

panic.log文件里面你没保存的cell都会有一句命令,把这一行代码粘贴到CIW窗口,回车,再打开你相应的layout。

网友(2023-08-08):
引用 楼主:
panic.log文件里面你没保存的cell都会有一句命令,把这一行代码粘贴到CIW窗口,回车,再打开你相应的layo ...

那如果是不小心删掉的那种有办法找回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