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助:uvm的读写操作的status值为什么只持续1ns

楼主(2021-09-09):
Apb的读写操作,写一个不可写的寄存器,status只持续1ns,打印信息是因为执行了两次bus2reg,所以覆盖了,但是不知道哪里进行第二次调用,不希望有第二次,还是说就是不能抓到ststus的值?
读的时候用的寄存器模型进行的读写

网友:
这种问题,最好能截个波形图上来

楼主:
波形以及信息

网友:
你管这个叫波形图吗?。。。。。
“打印信息是因为执行了两次bus2reg,所以覆盖了,但是不知道哪里进行第二次调用”,如果是你自己的代码调用的bus2reg,那就定位一下是怎么调用的呀,看看为啥调用了两次

网友:
引用 楼主:
波形以及信息

波形图没有截在出错的时间点啊,看你的log,确实是间隔1ns,连续调用了两次,定位一下为啥调用了两次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