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cadence仿真完点击DC Operating points 并没有显示相关参数

楼主(2021-09-09):
这是我软件问题还是需要设置什么呢?

网友:
在ADE菜单栏里找,有选项

网友:
点击device, 然后右键选择Annotation->Setup看看有没有设定display对应的参数

网友:
是否可以显示DC operation point信息,最关键的还在于元件的CDF里面有没有定义。如果CDF里面没有定义显示operation point信息,就不会显示

网友(2024-02-06):
同问,请问问题解决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