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QRC问题求助

楼主(2021-09-09):
跑QRC提取的时候碰到个问题:
ERROR (LMF-02005): License call failed for feature Advanced_sub_10nm_modeling, version 19.100 and quantity 1. The license server search path is defined as /home/tools/virtuoso/license.dat. The FLEXnet error message is as follows,
    FLEXnet ERROR(-5, 357, 0): No such feature exists.

但我根本就没用过<10nm的线。只是用了bipolar器件而已。请问有啥解决办法吗?多谢!

网友:
报license的错啊,人家说的是只要model里用到了这个feature 就算,跟你自己画多大的线有啥关系

网友:
哪个是先进工艺节点,就是小于10nm的工艺节点,你调用的QRC文件,里面的命令,使用了10nm以下工艺节点的命令或者函数,需要这个feature的license。和你自己画什么没关系。

楼主:
网上有没有这么先进feature的license呢?请指点一下?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