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fsdb波形对比数据,能不能脚本实现自动对比

楼主(2021-09-09):
如题,两版fsdb波形对比某一变量的值,能不能实现自动抓取数据进行比对,工具Verdi自动操作或者解析fsdb文件均可,求个解决思路

网友:
顶顶顶,楼主这个想法太好了。确实项目中可以省不少事。

网友A:
你为啥不直接Testbench里输出你要的数据序列,然后用Perl,Python啥的进行对比?非要比什么FSDB??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为啥不直接Testbench里输出你要的数据序列,然后用Perl,Python啥的进行对比?非要比什么FSDB?? ...

之前搞ATE测试的pattern就是这么搞得

网友B:
楼主的意思估计是同一个用例在不同时刻跑出来的两个波形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为啥不直接Testbench里输出你要的数据序列,然后用Perl,Python啥的进行对比?非要比什么FSDB?? ...

也是个思路,最开始想的是能不能有一个通用一点的方法跑一次波形随便抓信号,不然换信号的话还得rerun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的意思估计是同一个用例在不同时刻跑出来的两个波形吧?

两版波形做对比,手动比信号一个一个太慢了,把这个过程自动化

网友:
你这是定位的方法,不是根本解决比对的,还是要楼上那种输出收集,然后脚本处理

网友C(2021-10-19):
fsdbreport可以将fsdb的某个信号值抽出,该功能在波形比较的时候有大用。举例:fsdbreport verilog_000.fsdb -exp "/tb/psel==1 & /tb/penable==1 & /tb/pwrite==0 & /tb/pready==1" -s "/tb/prdata" -w 32 -o temp_prdata.txt
这个命令是将psel==1&penable==1&pwrite==0&pready==1时对应的prdata数据写到tmp_prdata.txt文件中,可以不加-exp条件,直接写出prdata数据,注意这个数据只在跳变的时候写出 -w 32是指定prdata的位宽
信号抽出之后就是脚本的事情了,具体可以查看fsdbreport manual

网友:
解析fsdb信号吧

网友(2023-01-16):
应该可以用uvm来实现自动对比

网友:
引用 网友C:
fsdbreport可以将fsdb的某个信号值抽出,该功能在波形比较的时候有大用。举例:fsdbreport verilog_000.fsdb ...

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