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决] [已解决]关于自动定义芯片大小的求助

楼主(2021-09-10):
各位大佬,纯新人小白求教,请问Innovus如何自动跑出芯片的大小,如果我不用floorplan命令对芯片大小进行定义,是否工具会自动选择芯片大小?谢谢各位

网友A:
顶一下,这个我也想知道

楼主:
引用 网友A:
顶一下,这个我也想知道

这个我已经解决了,可以通过图形界面对Core的长宽比例和Utilization进行定义,工具会根据这个自动对Core的面积进行规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