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12BitDAC怎么分段比较好

楼主(2021-09-10):
20资产
是分成4Bit和8Bit还是分成6Bit和6Bit,这两种分法有什么优缺点,有人知道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个三段要怎么分,我只知道有两种,一个是二进制加权,一个是温度code,要么是4和8,要么是6和6.三段要 ...

高5bit分为3+2行列译码,中间4bit 分为2+2行列译码,低3bit直接延时,二进制译码。你可以理解为9+3

楼主:
4Bit是用二进制加权DAC,8bit是用温度DAC.
有大佬知道这两种分法的优缺点吗,或者说有人有这方面的资料吗

楼主:
有人吗,教教我

网友:
5+4+3

楼主:
这个是什么意思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个是什么意思

12bit分三段更合适

楼主:
引用 网友A:
12bit分三段更合适

这个三段要怎么分,我只知道有两种,一个是二进制加权,一个是温度code,要么是4和8,要么是6和6.三段要怎么样分配

楼主:
引用 网友A:
高5bit分为3+2行列译码,中间4bit 分为2+2行列译码,低3bit直接延时,二进制译码。你可以理解为9+3
...

好的,非常感谢

楼主(2022-07-02):
引用 网友A:
高5bit分为3+2行列译码,中间4bit 分为2+2行列译码,低3bit直接延时,二进制译码。你可以理解为9+3
...

您好,高五位的温度计码现在是3+2的行列译码,但是要怎么实习3+2的行列译码,我把2又拆分为二四译码器,但是要怎么和另外的三八译码器配合?您有这方面的资料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