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SAR ADC输出普遍比理想大一个LSB

楼主(2021-09-10):
做了一个10位的单端SAR ADC,输入给一个0到vref的1025个台阶,前仿结果inl正负一,但是很多code的输出(比如560到1024)都比理想值大一个LSB,看SAR逻辑和比较器的功能都没问题,电容阵列电压逐次逼近的过程电压变化比例正确,但是电压值比计算结果小一个倍数,很迷茫不知道是什么部分出了问题

网友:
比较倒数第二位的时候正好处于临界,所以比较器给出一个错码,往往是比较器的性能决定的,比如失调和噪声,还有就是看看输入信号/参考信号的稳定时间等因素。

网友:
很显然最终输出是比较器的输出,那么要么是比较器输入出问题了,要么是比较器本身出问题了。比较器输入,一端是vref(很容易判断对不对),另1端是DAC的输出,我猜问题就出在这个dac这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