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这个差分对实验中很多符号看不懂,求助

楼主(2021-09-10):
我在照着华侨大学2011版实验做,但是里面有很多符号看不懂,求助各位大佬

设计要求及电路图

设计要求及电路图

参数估值

参数估值

在参数估值中,第4行,为什么取VonN1等于0.2?VB为什么就小于等于1V来?又取VB等于0.8V,后面的VonP1又是什么?他们是N1管和P1管的导通电压吗?也就是阈值电压Vth吗? 阈值电压这么小吗?我看的工艺中阈值电压都是0.8v呢
还有算共模放大系数的时候,后面这个入(拉姆达)是什么参数?

如果看不清上面的图片,下面是原文件
链接:https://pan.baidu.com/s/1t6qrZ-VCIOU8pcpDFDJgzg
提取码:8ra6
--来自百度网盘的分享

网友:
vdd-vgs+vth = vdd- (vth1+von1)+vth1

网友A:
VON1 , 上图中等于vgs-vth, 一般取150mV 左右,可以满足pvt, 你们实验取了100mV, 即0.1

楼主:
引用 网友A:
VON1 , 上图中等于vgs-vth, 一般取150mV 左右,可以满足pvt, 你们实验取了100mV, 即0.1 ...

请问里面有两个Vonp2求交集,取Vonp2为0.2V,请问这一步是怎么得出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