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使用innovus做数模混合时,如何load进模拟layout的数据

楼主(2021-09-10):
各位大佬,我把模拟layout的GDS转成了lef文件,然后import design了所有lef。但是没有出来模拟layout的框架,请问如何在innovus里面弄出模拟layout的框架和pin信息?

网友A:
先确认下lef生成的有没有问题吧,正常情况下肯定可以看到Pin的信息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确认下lef生成的有没有问题吧,正常情况下肯定可以看到Pin的信息吧

hi,谢谢您的回答。lef文件没有提ant的信息,会报PIN没有ant的warning,有pin的信息出来,但是位置都放在了原点。不知道这是正确的吗?我以为他是会放在画的模拟layout的prboundry上,不知道如何将模拟layout的框架load进去当作整成chip size的框架。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确认下lef生成的有没有问题吧,正常情况下肯定可以看到Pin的信息吧

lef文件如图

网友:
引用 楼主:
lef文件如图

stdcell 用CLASS CORE,  macro (你的那些模拟IP)用 CLASS BLOCK

网友:
把CLASS CORE 改成CLASS BLOCK

网友:
为什么我回复不了啊?把CLASS CORE 改成CLASS BLOCK

网友:
CLASS CORE 改成 CLASS BLOCK

网友B:
终于审核通过。。。

楼主(2021-12-28):
引用 网友B:
终于审核通过。。。

谢谢您的回答。之前搞不定这个问题,转去ICC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