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LDO的输出级功率管,NMOS和PMOS的区别

楼主(2021-09-10):
LDO的输出级功率管,NMOS和PMOS的区别是什么?

楼主:
以前弄明白过这个问题,现在是忘了

网友:
NMOS是源跟随器,稳定性更好

楼主:
什么情况下用N,什么情况下用P管呢

网友:
其实都可以吧 看你的应用吧,一般用N的会牺牲一点电压裕度,所以大多数用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