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cadence ic设计连接问题

楼主(2021-09-10):
在进行设计时,我明明连接上了,可是他还是报警告说浮空,这两个元件都是我自己画的这有问题吗?

网友A:
如果Symol是你自己画的,可能会有格点不一致的问题,导致你的线看似连上了,实际由于格点差没连上。
建议画Symbol时选择默认格点大小。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Symol是你自己画的,可能会有格点不一致的问题,导致你的线看似连上了,实际由于格点差没连上。
建议画 ...

谢谢啊,我是新手,找到原因了symbol里面的input类型我画成了output类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