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cs license连接不成功和端口找不到问题求助

楼主(2021-09-10):
报错如下:

已检查和做过的试验:
在bin下运行license是pass的,如图:

但是makefile跑用例的时候就报找不到license,检查了 license文件和bashrc的设置如下:
bashrc的设置:

license(scl_keygen生成)

27050端口是打开的

网友:
用lmstat -c *****/license.dat看一下license server工作是否正常

楼主:
果然是不得行

网友:
一般来说调试vcs软件本身,最好使用其自带的examples中的例子
比如 $VCS_HOME/doc/examples/basic-hdl/verilog/comp_run
这样就可以保证代码是OK的,如果输出有出错,就是vcs安装的问题.
一般软件安装问题分为2步:
1.license文件本身是否有问题.可以通过sssverify license.dat告诉你是否license文件格式和校验正确
2.scl的问题.
1)可以通过ps -ef |grep lmgrd看下lmgrd是否已经在运行了
2)可以通过lmstat看下snpslmd是否已经UP.

通常通过以上两步,如果都正确,基本上来说,就可以使用vcs软件了.

最后,祝你好运...

网友:
lmgrd -c license.dat -l license.log  贴下license.log

楼主:
额额,前几天忙其他事,今天重新登录居然可以用了,但我什么也没改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