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低压带隙基准输出离谱图像

楼主(2021-09-10):
跪求大佬分析此图基准输出为什么是这样?

网友A:
仿真BG 你要根据实际情况仿真的,比如你的启动是按照power上电启动 那么你就将VDD设定上升时间 然后看输出,BG启动是需要时间的,这个里面你就要分析一下了,你的图不清楚太小了

网友:
前面没启动。

网友:
应该也不是完全不启动,毕竟还有400MV,应该是介于零状态和启动状态之间的某种状态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仿真BG 你要根据实际情况仿真的,比如你的启动是按照power上电启动 那么你就将VDD设定上升时间 然后看输出 ...

非常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