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短信,快捷登录
[求助] 工艺厂没提供蒙特卡洛仿真库,怎么自己建立MC仿真库?

楼主(2021-09-11):
如题,模块需要进行蒙特卡洛仿真分析,求教如何根据CORNER模型,自己来建立一个MC库?

网友A:
我觉得可以考虑如下思路:
1. 通过对比不同corner的模型, 找出哪些参数会有corner的变化以及相应的变化范围; 比如

param min(-3*sigma) typmax(3*sigma)
param1 typ1-3*std1 typ1 typ1+3*std1
param2  typ2-3*std2 typ2 typ2+3*std2

2. 把上面的参数放到MC仿真的statistics 参数定义中, 以spectre为例

// define statistical variations, to be used
// with a MonteCarlo analysis.
statistics {
process { // process: generate random number once per MC run
vary param1 dist=gauss std=std1
vary param2 dist=gauss std=std2
...
}
mismatch { // mismatch: generate a random number per instance

}
// some process parameters are correlated
//correlate param=[rshsp rshpi] cc=0.6
// specify a global distribution truncation factor
truncate tr=6.0 // +/- 6 sigma
}

局限性:只能模拟process的MC仿真,无法模拟mismatch;且process中所有参数都为独立无相关的随机参数,无法得知是否参数之间是否有相关性。

网友:
那没有办法,搞不了

网友:
只能往恶略的方向估计一下了!

楼主:
好的吧,没有办法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觉得可以考虑如下思路:
1. 通过对比不同corner的模型, 找出哪些参数会有corner的变化以及相应的变化范围; ...

感谢回复,我用你的思路试试。分给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