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C618下的virtuoso启动一段时间后会占用很多memory

楼主(2021-09-12):
在利用spectre仿真过程,随着使用时间,virtuoso占用的mem就会变大,导致看schematic很卡,有解决办法吗

网友A:
没有感觉卡啊,一直不关机,用很多天也没感觉卡,是不是你虚拟机分配的内存太小了,我的是8G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有感觉卡啊,一直不关机,用很多天也没感觉卡,是不是你虚拟机分配的内存太小了,我的是8G ...

服务器,64G,用explore或者axel时候,一段时间后就会发现virtuouo占mem增加,尤其是在看瞬态时候切换到schematic很卡。有什么建议吗

网友:
瞬态的话一般都会卡,因为加载的节点数量很多,这个没什么办法,你可以试试用wv看波形

网友B:
这好像是618的bug,我们用618在看电路图时也有点卡,尤其zoomin 操作时就卡在那了。。。
之前用616好像没这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好像是618的bug,我们用618在看电路图时也有点卡,尤其zoomin 操作时就卡在那了。。。
之前用616好像没这 ...

是这样的,616时候比较流畅,617时候总会发生segment问题,618工具更多了,但总感觉特别耗内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