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版图里面加guard-ring 的问题

楼主(2021-09-12):
新手上路第一次画版图 想请教一下各位大佬,PMOS管是不是只能加n-well guardring ,nmos只能加P-sub guardring,不能加一层n-well再加一层P-sub 交叠这样吗?还有电容,是否可以交叠加保护环,那么哪一个环应该加在里面,哪一个环应该加在外面呢,希望有经验的你们不吝赐教,谢谢。

网友A:
只能自己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只能自己做了~~

您说的自己做是什么意思呢?

网友B:
我的理解是都可以加,PMOS管是加n-well guardring ,nmos加P-sub guardring,外面在添加相反的就可以了

网友:
理解错你的意思了~~~ 理解PN反偏就明白加什么ring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的理解是都可以加,PMOS管是加n-well guardring ,nmos加P-sub guardring,外面在添加相反的就可以了 ...

谢谢回复。可是最外面一层肯定得是PSUB吧,毕竟芯片都是做在psub上的

网友C:
看看design rule里的剖面图,从立体结构来理解mos,希望对你有帮助。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看design rule里的剖面图,从立体结构来理解mos,希望对你有帮助。

好的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