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CLK控制的MOS管在cadence里面应该怎么设置呢?

楼主(2021-09-12):
这个MOS是由CLK控制的,但我现在想进行交流仿真的话,我的电路里面现在没有CLK,我应该怎么设置这个MOS的栅电压呢?CLK的0-1变化有对应模拟电压的0-X吗?我感觉这样理解不对欸

网友A:
假设是3.3V的管子,CLK接Vpusle,Vpusle高电平设3.3V,低电平设0V

楼主:
引用 网友A:
假设是3.3V的管子,CLK接Vpusle,Vpusle高电平设3.3V,低电平设0V

谢谢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