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tsmc 工艺中pmos-rf管的NW层为什么有两个框?

楼主(2021-09-12):
tsmc 工艺中nmos-rf和pmos-rf如图所示:
只看它们的nw层,如图所示:

mos-rf -nw

mos-rf -nw

nmos-rf用path画一个框,用作ring,可以理解。但pmos-rf,按我的理解,
用一个rect框出nw区域即可,但实际上为什么是两个矩形框,怎么理解?

mos -rf

mos -rf

网友:
看不清楚

网友:
要结合DNW一起看吧,不加那个大的会有DRC的问题吧。小的应该是一个通用的cell里面带的,但因为有DNW,后面又补了一个大的。

网友:
有没有可能只是画的方式不一样……你看两个nw中间的面积是一样的吧,有没有可能是一个画的矩形然后从中间扣掉一部分,另一个是用path画的,path一般中间不都是有一个中心线么

网友:
应该是有DNW,这个NW包DNW的,0.11的工艺NW宽度应该是3.5,40nm的应该是1.4,其他就不知道了,你可以查看design rule

网友:
最简单直接的办法  pdk里找出管子的剖面图 或者自己把器件打散 一层层最对比就出来了

网友:
NW 显示换个填充满的样子,看起来像NW扣掉一块。

楼主:
@刚会飞的菜鸟,我觉得你说的对,非常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