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怎么添加用O调用孔时的类型添加或更改

楼主(2021-09-12):
hi all
在用o打孔时 会有M2-M1,M3-M2等各种类型,请问怎么添加更多的类型?或者之前的名字怎么重命名:例如将M2-M1重命名成VIA1

网友:
在tf文件里添加

网友:
手动修改PDK目录里面的.tf文件

网友:
我觉得名字不用改吧,这样不是更直观一点吗?

楼主:
是的 快捷键O调用的孔全部在tf文件中有定义

网友:
直接自动打孔不可以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