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求如图所示电路的输入电阻Rin

楼主(2021-09-14):
如图片中所示电路,我用小信号模型求解其输入阻抗,不知道是否正确?还有其他观点能快速正确的得出该电路的输入阻抗吗?求大神解答

网友:
这是什么结构?这是什么神仙输入阻抗?你这不是就要看从drain到地的电阻吗,什么时候这个叫输入阻抗了...

网友:
你这个应该是威尔逊电流镜,那个是输出阻抗,这个其实可以直接看出来大致的输出阻抗,左边支路你看成一个反馈的放大环路,增益为gm3*ro3,你应该学过那章讲提高增益的吧,把左边的看成一个放大系数为A的环路,那么右边的cascode输出阻抗是gm1*ro1*ro2*A,其中由于M2为二极管接法,那么ro2=1/gm2,因此最终的输出阻抗为gm1*ro1*gm3*ro3/gm2,我也不知道这么推算对不对,求大神指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