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系统函数的时域衰减仿真

楼主(2021-09-13):
如果知道一个系统传输函数:比如F(s)=(aS+b)/(cS^2+dS+e),这样一个系统函数,给系统输入端加一个特定的波形,如何建模或仿真在输出端看到衰减后的波形?用hspice/spectre可以实现吗?

网友:
用matlab看不就好了

网友:
可以,可以用verilogA 写这个传递函数,然后跑AC 可以可以看到

网友:
用hspice/spectre的受控源可以模拟s域传输函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