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同步时钟相位检测问题

楼主(2021-09-13):
最近需要在验证环境中做一个检测时钟相位的东西,两个有着固定相位差的时钟,我该怎样获得他们之间的相位差呢?
请各位大神指教!

网友:
把两个信号异或一下,就得到相位差了

网友:
PLL中鉴相单元可以给你提示,最简单的方式通过两者“异或”的方式,异或结果信号的脉宽即相差的量化值

网友:
或者将两个被检测时钟首先分频各自产生一个很低频的时钟,然后采用一个稳定时钟分别采样这两个低频时钟,每次采到上升沿计数器清零,每次清零前判断两个计数器的差值,采用这个思路也可以获取你想要的相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