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vituoso选中类型问题(急!)

楼主(2021-09-13):
virtuoso里面这个,第一个应该是包括器件,线啥的都能全选,我这个它总是全选和器件绑定,点了第一个,那个器件就自动同时选上,怎么解决哦

网友:
按Ctrl+F, 1631515120(1).png 把all勾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按Ctrl+F,把all勾上

我apply之后试了一下还是不行,结果再ctrl F之后,又变成原来的配置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apply之后试了一下还是不行,结果再ctrl F之后,又变成原来的配置

选了all后,就是全部可以进行选择,不要去点按钮了, 1631517525(1).png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选了all后,就是全部可以进行选择,不要去点按钮了,

牛蛙牛蛙,感谢感谢,解决了,但是好奇为啥不能和同时一样点哈哈哈哈

网友:
引用 楼主:
牛蛙牛蛙,感谢感谢,解决了,但是好奇为啥不能和同时一样点哈哈哈哈

可能就是突然的一个bug吧,我之前有段时间也出现这样的情况,后面不知道什么时候就正常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