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利用conformal做ECO,怎么保护SCAN chain?

楼主(2021-09-13):
用conformal做ECO很方便,但只是针对function模式。conformal删除和加入新触发器的时候,会破坏SCAN chain。这个是否有办法解决?

网友:
这个需要手动修改,如果是删除的话,将删除的SI的输入直接连到自己的Q输出连的SI上,加入的话,就不串入到chain里。
只要保证chain连起来就行了。ATPG再产生新的pattern。

网友(2023-11-23):
关于这个问题,cadence support有专门的解决方案,分享如下:

网友A:
apply_patch -stitchscan -shiftenable scan_enable 1

网友(2024-07-30):
引用 网友A:
apply_patch -stitchscan -shiftenable scan_enable 1

那如果新加的reg呢,还是只能手动串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