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cadence的计算器中dnl函数的疑问

楼主(2021-09-13):
设置中有一项是Method,有两个选则,一个是end,另一个是fit。
“Method--Specifies whether the end-to-end (end) or straight line (fit) method is used”
不懂这两种方法的区别。两种方法的结果还是很不一样的。

网友A:
个人理解, end-to-end,是连接两个端点得到理想曲线, straight line fit, 是用最小二乘法得到拟合出理想曲线。 仿真结果和理想曲线的差就是INL.  DNL是INL的差分

网友B(2021-11-26):
请教一下,sampling signal/list/step应该怎样填,都对应哪些参数?谢谢!

网友C(2022-01-21):
引用 网友B:
请教一下,sampling signal/list/step应该怎样填,都对应哪些参数?谢谢!

采样时钟频率,也就是step的间隔

网友D(2022-08-01):
引用 网友C:
采样时钟频率,也就是step的间隔

我做500M S/s的dac,这个地方是怎么填?threshold 直接设为0嘛?Sample signal直接选择采样的时钟可以吗,inl设置和dnl一样吗?期待大佬解答

网友E(2022-09-27):
引用 网友D:
我做500M S/s的dac,这个地方是怎么填?threshold 直接设为0嘛?Sample signal直接选择采样的时钟可以吗 ...

1/500M,threshold默认为0就好

网友:
引用 网友E:
1/500M,threshold默认为0就好

谢谢,后面我导出scv数据,通过定义式写代码让matlab去跑了

网友(2023-07-04):
引用 网友A:
个人理解, end-to-end,是连接两个端点得到理想曲线, straight line fit, 是用最小二乘法得到拟合出理想曲 ...

请问下,那我们什么时候选end-to-end ,什么时候选 fit 呢?

网友B(2023-09-16):
引用 网友C:
采样时钟频率,也就是step的间隔

感谢大神解答。(1)对于tran仿真来说,step为采样时间间隔。(2)对于dc仿真来说,step=1即可。

另外补充一点,tran仿真情况下,dnl/inl计算公式对波形截图的起始点有严格要求,必须是code转换完成后的稳定时间开始。

网友F(2024-07-05):
引用 网友B:
感谢大神解答。(1)对于tran仿真来说,step为采样时间间隔。(2)对于dc仿真来说,step=1即可。

另外补 ...

我想请教一下dnl函数到底怎么设置,我瞬态输入ramp波,输出阶梯也出来了,我delay0.8m开始采样,step1.4375m,采样1024个点,为什么结果横坐标纵坐标都是dnl

网友(2024-08-27):
引用 网友F:
我想请教一下dnl函数到底怎么设置,我瞬态输入ramp波,输出阶梯也出来了,我delay0.8m开始采样,step1.43 ...

请问怎么样了

网友G:
这对dnl曲线做dnl,搞错了吧

网友F(2024-10-31):
引用 网友G:
这对dnl曲线做dnl,搞错了吧

你好,我用计算器里dnl函数,结果就是在正负1LSB之间跳,我波形是很正常的阶梯,是我函数设置不对吗

网友G:
引用 网友F:
你好,我用计算器里dnl函数,结果就是在正负1LSB之间跳,我波形是很正常的阶梯,是我函数设置不对吗
...

如果采样点没填错,那么说明dnl就是比较差吧,有时域阶梯波形的,如果阶梯的宽度都一致,可以直接用deriv函数微分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G:
如果采样点没填错,那么说明dnl就是比较差吧,有时域阶梯波形的,如果阶梯的宽度都一致,可以直接用deriv ...

你看看我这个全局图和 局部图,我一个周期是1.43ms,但是我大概有一半时间要拉到中间电平,所以我输出是这种阶梯。这个能直接用 dnl函数处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G:
如果采样点没填错,那么说明dnl就是比较差吧,有时域阶梯波形的,如果阶梯的宽度都一致,可以直接用deriv ...

这是我采样到matlab里面算的,还有附件里的原始数据

网友H(2025-05-02):
有没有大佬讲讲每个参数的意义与设置

网友(2025-09-01):
引用 网友H:
有没有大佬讲讲每个参数的意义与设置

看看这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