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为什么要加这个diode

楼主(2021-09-13):
(图片)

网友:
First thing came to my mind it is for ESD Protection but did this gate connected to any I/O Pad?

网友:
钳位,使VGS不至于大于二极管的反向击穿电压

网友:
CDM 二级防护

网友:
如果就是这个接法,四端短接,这个diode绝对是没用的;

网友:
ESD保护,防止击穿mos管gate

网友:
metal fix留着备用吧

网友:
你这MOS 4端都接一起了,搞玩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