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calibre LVS结果里提取的MOS长宽参数很奇怪,求助!

楼主(2021-09-13):
想验证下calibreview的提取是否正确,于是跑了calibreview和schematic的LVS,但报错结果有点迷惑,我schematic里的MOS长度是270nm的,calibreview里面看也是270nm,但LVS error里显示这俩器件的L不是270nm,这是什么情况?
求遇到过这个问题的大佬帮忙解答下~

网友A:
用virtuoso导出网表看看是和线路一致吗?
要是一致说明calibre设置有问题,也不一致就要从电路上找原因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virtuoso导出网表看看是和线路一致吗?
要是一致说明calibre设置有问题,也不一致就要从电路上找原因了

跑完后在LVS input里分别看两个提出的spice file,里面该MOS的长度是对的……但RVE里面显示的就有问题

楼主:
自顶一下……有遇到过同样问题的嘛?

网友B:
offgrid? 先看看上面的extraction result

楼主:
引用 网友B:
offgrid? 先看看上面的extraction result

layout的DRC是已经通过的,生成的calibreview是schematic格式,应该不是offgrid的问题extraction的warning是这样的

网友:
看看 lvs 里面 tolerance的选项

网友:
是否有并联的Length不一样的mo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