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DC和Tran仿真不收敛

楼主(2021-09-13):
如何解决不收敛的问题?

网友:
看看bench,激励是不是都接对了

楼主:
都对的,有的case下是收敛的,-40 ss下不收敛

网友A:
1/floating 端口都接上noConn ;2/激励换成斜坡上电的方式能解绝大部分不收敛的问题

网友(点评):
Bravo 鼓掌鼓掌 太棒了已经解决收敛问题了 emm... 但是为什么用理想负载源会不收敛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1/floating 端口都接上noConn ;2/激励换成斜坡上电的方式能解绝大部分不收敛的问题 ...

好的,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A:
1/floating 端口都接上noConn ;2/激励换成斜坡上电的方式能解绝大部分不收敛的问题 ...

端口的浮空也会影响收敛情况么

网友:
电流源不能断路,电压源不能断路

楼主:
还是不收敛

网友:
什么电路?如果负载等存在理想源,建议先去掉,再仿真

网友(点评):
看到4楼大大的时候还没明白怎么解决 看到您这句话之后再倒回去看 果然!! 解决了 但是为什么负载源用理想的会不收敛呢 求解惑

楼主:
LDO ,现在收敛了

网友(2021-10-15):
引用 网友A:
1/floating 端口都接上noConn ;2/激励换成斜坡上电的方式能解绝大部分不收敛的问题 ...

我遇到了DCDC瞬态不收敛问题,把激励改成斜波有效,确实可以收敛。多谢!

网友(2023-06-30):
引用 楼主:
LDO ,现在收敛了

怎么收敛的老哥,我跑LDO也不收敛,也是-40,ss工艺角

网友B(2023-08-25):
引用 网友A:
1/floating 端口都接上noConn ;2/激励换成斜坡上电的方式能解绝大部分不收敛的问题 ...

请问noconn是干什么用的呀

网友(2023-09-25):
引用 网友B:
请问noconn是干什么用的呀

就是没有连接

网友(2023-10-27):
引用 楼主:
LDO ,现在收敛了

请问是怎么解决的

网友C(2024-01-31):
引用 网友A:
1/floating 端口都接上noConn ;2/激励换成斜坡上电的方式能解绝大部分不收敛的问题 ...

这个noconn是什么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noconn是什么啊

basic 库里面的一个器件。实际含义就是floating

网友(2024-03-12):
引用 楼主:
都对的,有的case下是收敛的,-40 ss下不收敛

学习了,谢谢~

网友(2025-05-19):
改理想源的变化速率有用,我之前研究过理想正弦波的精度,和你设置的最小步长以及系统变化时间点有关,所以我猜如果激励变化太快(比如我设置1ns)就有可能在某个周期的时候导致没检测到该激励的跳变导致不收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