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数字后端,standard cell用了M2,导致很多short,怎么解决

楼主(2021-09-13):
apr数字后端,有些standard cell用了高层金属M2,导致很多short ,怎么解决,感谢大神指教!

网友A:
标准单元用m2也很正常吧?

网友B:
布线的时候不要使用M1和M2

楼主:
引用 网友A:
标准单元用m2也很正常吧?

布线时使用m2 和m3,并不会考虑standard cell中的走线,在icc中verify lvs没问题,可是导入virtuso,用calibre run lvs 时,就会发现很多standard cell 导致的short

楼主:
引用 网友B:
布线的时候不要使用M1和M2

金属资源有限,必须得用m2

网友C:
引用 楼主:
布线时使用m2 和m3,并不会考虑standard cell中的走线,在icc中verify lvs没问题,可是导入virtuso,用ca ...

使用m2 没问题,应该是使用check_routes 来检查短路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使用m2 没问题,应该是使用check_routes 来检查短路

请问布线时,会考虑standard cell内部的走线情况吗?我route时,根据结果来看并没有考虑,是不是需要什么设置?

网友C:
引用 楼主:
请问布线时,会考虑standard cell内部的走线情况吗?我route时,根据结果来看并没有考虑,是不是需要什么 ...

会考虑cell 内部的走线,你是不是插filler时,带metal的filler插入出错

网友D:
stdcell的fram view要带上M2的信息。

楼主:
引用 网友C:
会考虑cell 内部的走线,你是不是插filler时,带metal的filler插入出错

插入filler的时候没问题,要想route时icc考虑standard的内部走线,需要什么设置或者条件吗?大神,可以加你微信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stdcell的fram view要带上M2的信息。

在icc,我把左侧所有的选项都选择可视,我的standard cell也只能看到pin的连线,看不到所有的连线,看不到standard cell中用了m2,这是不是说明我的stdcell的fram view没有m2的信息

网友D:
引用 楼主:
在icc,我把左侧所有的选项都选择可视,我的standard cell也只能看到pin的连线,看不到所有的连线,看不 ...

还可以看一下你读进去的那个lef文件里面有没有写M2的图形。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还可以看一下你读进去的那个lef文件里面有没有写M2的图形。

谢谢,我们直接用的FRAM文件,但是vi看不了,是加密文件。我也看了我们的lef文件,没有m2的图形

网友E:
引用 网友C:
会考虑cell 内部的走线,你是不是插filler时,带metal的filler插入出错

肯定是布线的某些M2跟含M2的standardcell有重叠或接触,自然就short了

网友D:
有M2的cell多吗?重新生成个带M2信息的lef,然后转FRAM view。不然工具不知道你的stdcell里有M2,就不会避开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肯定是布线的某些M2跟含M2的standardcell有重叠或接触,自然就short了

是这样的,请问怎么避免这种情况呢,我是用icc,跑的前辈的脚本

楼主:
引用 网友D:
有M2的cell多吗?重新生成个带M2信息的lef,然后转FRAM view。不然工具不知道你的stdcell里有M2,就不会避开 ...

好的,谢谢!我试一下

网友:
引用 楼主:
好的,谢谢!我试一下

不客气,希望有用哈

网友(2023-08-11):
icc左侧图层窗口level下沉为1,就能看到std内部的matal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