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咨询一下版图的衬偏环应该怎么画?

楼主(2021-09-13):
咨询一下,这个衬偏环怎样才能画到如右图所示的样子,感觉左图自己画的没有那么好看,而且也对不齐;

楼主:
你好,这个方法可以用来画线,但这个衬偏环是带有过孔的,好像不能这样直接画哎;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好,这个方法可以用来画线,但这个衬偏环是带有过孔的,好像不能这样直接画哎;
...

create mutipart path,Subpart上的三个选项可以设置环的layer,via以及via和path线之间的边距和头尾距离,你可以自己尝试以下修改这些参数,改完后它可以保存你的设置,下次用直接调就行。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你好,这个方法可以用来画线,但这个衬偏环是带有过孔的,好像不能这样直接画哎;
...

1631526706(1).jpg ,create mutipath ,Subpart中的三个选项可以设置环的layer、via和via距离path的边距以及距离path头尾的距离,改好之后保存,之后方便调用,你自己试试修改参数,就能知道这个怎么个用法了。

网友:
这种一般是用插件画的吧,比如skillcad

网友B:
create  --   flud guard ring可以生成保护环

楼主:
引用 网友A:
,create mutipath ,Subpart中的三个选项可以设置环的layer、via和via距离path的边距以及距离path头尾的 ...

你好,才发现在creat 中有个MPP Guard Ring 快捷键Shift+G,可以在选中的元件周围产生一圈guard ring;

楼主:
引用 网友B:
create  --   flud guard ring可以生成保护环

你好,这个试了下好像没啥反映,它下面的MPP guard ring可以选择生成的ring类型;

网友:
4楼老哥正解

网友C:
引用 楼主:
你好,才发现在creat 中有个MPP Guard Ring 快捷键Shift+G,可以在选中的元件周围产生一圈guard ring;
...

你这个只能生成已经有的MPP,结合4楼老哥的方法你可以设置任何你想要的MPP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这个只能生成已经有的MPP,结合4楼老哥的方法你可以设置任何你想要的MPP
...

好的,我再琢磨琢磨;

楼主(2021-10-22):
好的,参考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