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SAR ADC的开关时序

楼主(2021-09-13):
观察到单调电容的开关时序是采用的上极板采样,这样子就是进一步的降低功耗了,那对于高精度的adc是否可以改换成下极板采样呢?
例如采样阶段上极板接vref,下极板接vin输入,保持阶段上极板断开直接到比较器,下极板接地,比较之后选择对应电容阵列的msb电容是否接vref
这种是否具有可行性呢?
采样阶段电荷Q=C*(vref-vin)
保持阶段电荷Q=C*VXP
当vref小于了vin,这个时候会不会电容上极板的vxp为一个负值,然后输入到比较器可以工作吗

网友A:
翻翻以前的老帖子吧. 里面讨论得很详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翻翻以前的老帖子吧. 里面讨论得很详细

明白了之前的问题,满摆幅对应的是输入满摆幅为vref,开关时序我也做了.
但是现在有些其他的问题,比如分段式电容阵列采样只用MSB采样除了能够满摆幅还有其他的优势吗,感觉时序会更复杂,之前帖子有链接指路吗